[维修求助]
苹果6P不装上盖的电流

楼主(2017-03-19):
   请问。苹果6P如果不装上盖电流是60MA一抖一抖的还是基本不动。和早期的苹果一样的吗电流

网友:
不知道。。没试过

网友:
非常正确的

网友:
虽然不懂,但还是帮顶上去!让高手看到回复你。

网友:
A8无盖正常时的确是60~80一抖一斗,另这里也有一台6P无硬盘双层的A8重装了两三回都是一直定在100,刷机停无限等待,不知这里会否有答案。

网友:
是正常电流的

网友:
是在搜索暂存的过程,抖动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电流的跳变,有些人把它叫作抖动。至于电流会不会跳变还有看你原本在一起开机的硬盘是否在主板上。

网友:
抖一抖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额  不知道啊 好像很高大上

网友:
抖动是正常的,因为它在寻找暂存。

网友A:
寻找,用词很到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寻找,用词很到位

上盖电流是60MA一抖一抖的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