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8D 不开机 一波两折

楼主(2017-03-19):
机器有外伤,键盘部分砸了个窝  ,深深的凹下去了,加电大电流,不开机,说好价格,开工,主板拆出来,有点变形不很严重,测试公共点短路,对地为0,烧鸡后终于搞出来了,一个电容坏了,换之,加电,电流到1.2,不开机,看来砸过的机器故障不简单,观察了一下,变形部分没有大芯片,应该不会有大事,继续加电,电流到0.7停了,连续加了几次,都是0.7,翻了翻板子调好万用表准备测试,再加电,电流到1.4 多, 难道开机了,加屏测试,电流又到1.2 ,不开机,后来加了多次都不开机,电流维持在1.2,测各路供电正常,根据上面机器的表现,故障应该在供电上,可能虚焊造成的,如果电流在0.7测试,可能会发现问题,可是板子现在一直在1.2,折腾好久,终于测试出,刚才换电容的一路有时没输出,加焊该路电源管理,没有变化,再加焊,还是不行,找了个好芯片换上,开机ok了,白天修机很忙,晚上回家,凭印象写,写的不好,论坛需要大家参与,如今我也坚持发贴了,

网友:
维修不易啊,摔的故障点也多

网友:
芯片因板子变形损坏了。

网友:
你这还算是好的   没有什么大毛病

网友:
在具体点更好。什么芯片,有无图纸等。

网友:
楼主很牛,感谢在百忙之中写帖子,辛苦了!

网友:
砸过的机子,一般都不好修,楼主运气好啊

网友:
哈  一会0.7 一会1.2这问题还是不好找的

网友:
摔的修好也不稳定

网友:
内容写的太简单描述不清,也无标记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有大神这样的细心精神!

网友:
判断的功夫来至平时的积累,佩服佩服!

网友:
不容易呀

网友:
一波三折呀

网友:
判断准确,分析到位,摔过的机器的确有些难度

网友:
摔的机器 不好修啊

网友:
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,要不然又要折腾1,2天

网友:
摔的板子,这已经是很顺利的了。

网友:
严管版块 请勿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