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25 不开机,大短路

楼主(2017-03-19):
一个DELL 5525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,插电大短路.于是拆机,发现电容短路,换掉了, 不短了,但是开机没显示,5声报警,网上说是BIOS问题,于是下载,刷上还是一样,再仔细检查,最后是查到是小电池没电了,换上,开机正常了.此机修复.

网友:
送上绝对亮机的BIOS.

DELL 5525 la-8251p 8显存 bios.rar

网友:
楼主干得漂亮,赞一个

网友:
小电池没电了,换

网友:
电池没电了  amd、的是这样样

网友:
你运气好,我上次一样的问题大短后开机报警5声修了好久没修好。不是电池没电那么简单

网友:
原来如此,学习了

网友:
送钱的来了

网友:
5声报警是时间不对

网友(2017-08-22):
AMD的机器就这样碰到很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