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撸6P遇到问题

楼主(2017-03-19):
  如题。小哥我撸6P一梅。,客户说以前修过一次触摸。一切很顺利。焊盘没掉有用点。处理干净。CPU 测的二体管值没短路、焊接也很好。但是上过下层后看电流。60MA基本不动。记得以前弄其他型号的是电流一抖一抖的啊。我又拆下了看了下。确定每个焊盘焊接良好。大家估计是咋回事

网友A:
原来什么问题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什么问题的机器

是同行送来的直接让撸CPU  ,好像按着CPU就有什么声音了啥的。我也没细问。直接开撸,本来是能显示的

网友B:
你动过的地方再检查一下。掉点确定无用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动过的地方再检查一下。掉点确定无用?

是的。都和点位图对比过了。请问 6P的不焊上盖电流也是明显一抖一抖的吗

网友:
昨天撸个6 也是电流没变化 是不是U变弯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的。都和点位图对比过了。请问 6P的不焊上盖电流也是明显一抖一抖的吗

电流的定或跳变是不同的概念,因为你本身能亮机,现在硬盘是和CPU之前在一起能开机达到亮LOGO状态,你动了CPU,只是重新安装而已,不装上层电流是跳变的60多到80多才正常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电流的定或跳变是不同的概念,因为你本身能亮机,现在硬盘是和CPU之前在一起能开机达到亮LOGO状态,你动 ...

请问老师估计是哪出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老师估计是哪出的问题

实地大牛多

网友:
直接连接电脑是不是DFU。

网友E:
会不会是受热不均导致板层出了问题?

网友:
u可能吹挂了u背面的ic还好不,都好的就板层断线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会不会是受热不均导致板层出了问题?

直接连电脑没有反应,是CPU坏了吗。但是二极管值没发现短路。难道这样也是CPU坏了

网友:
看是否搞爆了灯控等使用I2C的东东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老师估计是哪出的问题

你要看当前是否是DFU模式,如果是则说明CPU到硬盘间的通讯条件问题,如果不是DFU,并且你的可调电源够精准(不精准则捕捉不到跳变电流),那么说明CPU没安装好,或硬盘爆锡后引脚空焊。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动了别的地方

网友:
先重植CPU,看下供电,不行只能量点的阻值来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连电脑没有反应,是CPU坏了吗。但是二极管值没发现短路。难道这样也是CPU坏了

这个就难说了。

网友:
撸了几次啊  不是把别的撸虚焊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