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分析一下此图

楼主(2017-03-19):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     5vsb怎么产生的  是这个芯片吗,原理是什么呢,L1后面就是5vsb

网友:
怎么传图片啊

网友:
没有图片呀.........

网友:
先把图片传上来再说。

网友:
QQ截图 ,粘贴

网友:
你这上传图片的方法太过别致了 把本地路径贴上来干啥

网友:
等你的图互相学习,学习。

网友:
图都没有啊?

网友:
请尽快上图看看!

网友:
这个芯片啊………简单!查一下原厂手册就行

网友:
没有看到图片

网友:
看看你等着绝地反击苏东坡诶加肥加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