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650D-I7 3.3V开启电压只有1.5V

楼主(2017-03-19):
K650D-I7 3.3V开启电压只有1.5V应该是3.3V芯片自己发出的 可是换了好几个都是发出1.5V不出3.3V   谁遇到过谢谢

网友:
你这样怎么给你回答

网友:
刷 下 BIOS  试下

网友:
是不是给拉低了啊

网友:
找其他工作条件连锁反应

网友:
查下反馈或者芯片外围线路

网友:
看看线性正常不

网友:
查下是否有上拉电阻.或电容问题

网友:
线性电压正常

网友:
看一下线性电压正常不正常有可能是上拉电阻的问题

网友:
外围反馈电路查一下,会不会阻值变大

网友:
这个表示无法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