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主板 H-IG41-uatx 上内存关机

楼主(2017-03-19):
客户那过来的时候 问题是不触发,检测后发现 晶振没有波形,换晶振后还是没有  看了这个这桥的型号以后 这个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 上BGA  换桥以后 在看晶振 有波形好了 不上内存开  内存报警 上内存以后 D5 关机 怀疑我换的这个桥有问题 于是有换了一个全新的 故障还是和原来的一样 查内存各项供电都正常  到这里真的事没有思路了  有修到这个问题的兄弟 帮忙 指导指导

网友:
刷bios 还不行的话 打内存的地址数据线看是否有断的

网友A:
管理员帮你删除多余的回复吧 这破手机不知怎么了 总是重复发消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管理员帮你删除多余的回复吧 这破手机不知怎么了 总是重复发消息

BIOS 刷过好几个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B:
G41的板 你换2次桥 还不如换板呢

网友C:
D5掉电查内存条件 更换CPU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5掉电查内存条件 更换CPU试试

换了
都不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41的板 你换2次桥 还不如换板呢

你知道这个是哪里的问吗
你管什么板子  客户出钱 为什么不修 这个什么板子有什么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