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修联想G510开机上电过一会能亮机

楼主(2017-03-19):
昨天接一联想G510,说是有时能开机,有时开不了机,这机器当时就想是BIOS的事,接机后上电,电流到0.37不动了,直接拆下来上电,电流到0.37不动了,
用手一动主板,摸有没有发烫的地方,没有发现有元件发烫,没想到电流上到0.9了过一会到1.1几,亮机了,难道真是BIOS吗,在群里兄弟要了三个BIOS,刷了两个还是这种情况,上到到0.37,等一会电流能上去到0.51  ,0.9  1.1亮机了,看来不是BIOS的事了,还是仔细看看主板吧,有进液呀,不是很严重,要不麻烦了

处理下进水的地方,打值也没有短路的地方,上电量供电,发现U39的1 2 3脚只有1.6V,这个是3VS的电压应该是3.3V.量U39的控制极只有0.6吧,当时没想发贴,记不太清了,反正电压低,直接拆了Q111量还是电压低,量R647.两端,发现电阻变黑了,一边有有电压,一边只有0.几,直接找个470K电阻换上,上电,电流上到1.1亮机, 主要一点,修机一定要细心,早发现进水就不用多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3vs不正常,失水大部分都是这里电路坏了

网友:
不错的哦 又是捡钱的吧

网友:
就这样直接秒杀么  厉害

网友A:
转换偏低 还能亮机???

网友:
原来是机器有进水啊?

网友:
进水机还是要注意观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转换偏低 还能亮机???

开始就被这给骗了,转换电压低,等上一会竞能亮机,试了几次都这样,所以怀疑是BIOS,刷了两个后还这样,就觉得不对了,反过板子来一看,发现进过水

网友:
有些机器眼睛都是可以看出来的

网友:
难就难在有时还能亮机,最终锁定转换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始就被这给骗了,转换电压低,等上一会竞能亮机,试了几次都这样,所以怀疑是BIOS,刷了两个后还这样, ...

这个故障现象 确实容易迷惑   走下弯路也很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换偏低 还能亮机???

嗯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10-31):
6666楼主  你是  做pe那个  我心如水吗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就是维修就是要谨慎 不然修好也不稳定

网友:
这种故障就是不好发现,山路十八弯又峰回路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换偏低 还能亮机???

我靠我一开始还以为你在自问自答 后来仔细看原来是两个号

网友:
算是捡到的机器  楼主运气很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