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ldeaCentre Horizon27 EC bios U24 板号:CIHM76S VER:1.0

楼主(2017-03-19):
求联想ldeaCentre Horizon27 EC bios ,主板待机3v 有,没5V,触发开关电压有,EC bios 3V有,无工作。

网友A:
原机备份的bios,有需要的可以验证一下

CIHM76S I5-3337U.rar

原机备份的bios

网友:
这个待机应该正常,开机后有5v吧,先测一下io其它条件吧

网友:
待机芯片测了没有啊?所有电感测了没有?

网友(2017-04-25):
桥和EC的还是单EC的

网友(2017-08-31):
引用 网友A:
原机备份的bios,有需要的可以验证一下

感谢 楼主 好用!!!!

网友(2017-10-01):
这个能不能用呢 无分了 要不下载一个试一试

网友(2020-03-10):
我的掉电

网友(2020-12-05):
引用 网友B:
感谢 楼主 好用!!!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这个你测试过?

网友(2021-10-27):
亲测ECBIOS是好用的,PCHBIOS我没测!

网友(2026-01-20):
最后修什么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