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主板无桥供电维修

楼主(2017-03-19):
主板型号:杰微主板JWG41M-B5主板故障:无桥供电
维修思路:
内存供电——桥供电——总线供电——CPU供电——时钟——复位!
上图:

内存供电:

桥供电:

总线供电:

CPU供电:

查桥供电:上管:

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UP6103

查条件:
1脚 :12V  5脚:12V

7脚电压:4.181V 8电压:0.1V  6脚电压:0.05V

在内存边上对比了一下!
6脚 7脚 8脚 电压:

怎么感觉是6脚反馈电压,没有,不出桥供电的!!维修只能到这里!!UP6103已经换过!!
请大位看官给点意见,给个思路!谢谢

网友:
摸摸桥 发烫不  这批板 北桥 都爱出问题
多换个 6103

网友:
楼主的CPU散热器好有型!
那是注液氮用的散热器吗?

网友:
可以把内存供电部分的UP6103 S8和北桥这部分的对换,看看情况如何。另外找找板子有无UP6262这样的I2C总线基准输出芯片,小芝麻八角。有的也全部拆了。

网友:
打电感对地值 是不是后级短路

网友:
那第七脚电压怎么那么高 一般都1.几  反馈脚相连电阻阻止

网友:
跑开启脚,拆掉三极管

网友:
7脚开启明显偏高

网友:
这个散热铜块蛮好的

网友:
楼主修台式机主板很熟练,找问题很快 这说明楼主有很深的电路基础。

网友:
那是注液氮用的散热器吗?

网友:
查一下,7脚这么高的电压怎么产生来的,可能是4V多太高了,保护了

网友:
楼主分析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