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开机黑屏

楼主(2017-03-19):
今天接到一台HP Compaq 515笔记本 开机黑屏,把内存拔了都不报警,不知道如何处理

网友:
不一定每台笔记本电脑都报警,黑屏的话,看一下电流到多少,测量一下各大供电,显卡,背光等都有可能

网友:
楼主再检查一下B屏连接线,一点背光都没有的话,连接线也会是嫌疑犯之一

网友:
好的,我在全部检测一下

网友:
515是amd的?集显的话就是北桥

网友:
是AMD的,但不是集显是独显的

网友:
电流跑到多少了?

网友:
找个修笔记本的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