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BRF20100CT和MBR20100CT一样吗

楼主(2017-03-19):
MBRF20100CT和MBR20100CT一样吗    这两个管子一样吗

网友:
两个是一样的,也是同一厂家生产的,

参数为20A 100V

差别就是封装不一样,,,

网友A:
第一个是散热要加绝缘的,第二个不用加绝缘

网友B:
参数都一样,可以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参数都一样,可以代换

哦   谢谢了

网友:
极性一样,电流电压也相同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互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是散热要加绝缘的,第二个不用加绝缘

为什么 这样说呢
第一个 看着像塑封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