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S维修遇到的怪问题

楼主(2017-03-19):
各位老师好,昨天接到个5s 开机恢复模式,刷机报错40,以为硬盘,直接换硬盘,换好后刷机还是报40,不装硬盘报错4014 也亮白苹果出进度条,检测硬盘地脚电压,1.8V变成了2.3V,,1.8供电电路上测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,就是焊盘阻值偏低,难道是U挂了??!!我QQ2223451224
欢迎大家拍砖交流

网友:
电压变高了?

网友:
硬盘阻值偏低的引脚是通哪里,通路上的元件就在显微镜下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虚焊或者腐蚀等情况

网友:
那估计还是通路里面某个电阻的问题吧

网友:
看有没有相连的东西拆掉 判断一下是哪头的问题先

网友:
没有修好,还是电压问题1.8供电就那几个元件,电源也换了 不会U吧 但是会出白苹果,刷机也出进度条 硬盘是从ID机上拆的好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与3.0v串电了,检查有这两种供电的芯片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