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E 屏幕只显示一半是屏坏了吗?

楼主(2017-03-19):
收到一台IBM R50E 开机屏幕只显示一半,外接显示器,没事,是完整的,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? 有遇到过的吗?
显示器

网友:
那就是屏坏了,,,,

网友A:
怎么不上图 看看
zhangjiawang05
上不了图了,现在彻底不显示了,全黑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上图 看看
上不了图了,现在彻底不显示了,全黑了

网友:
屏 屏线 显卡都有可能吧 先易后难排除法吧

网友:
换个屏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找个测试的先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