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G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3-19):
主板型号:华硕B85M-G
主板故障:不触发
维修思路:
不触发:饼哥说的 5+3
1. VCCRTC  RTCRST 32.768MHZ 3.3VSB  RSMRST
2. PWRBTN# SLP_S3# PS_ON#
五个待机条件+三个解发!
Intel 主板触发电路工作方式:
开关——I/O——南桥芯片——I/O芯片——绿线.
上个全图:

都查了没有找到问题,在迅维网上找,真有一样的问题
华硕B85维修!请求加分!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16576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看了上面的案例用了,,用跳线帽,试了一下,可以触发了!!

网友:
好吧,竟然是案例

网友:
具体是什么导致不触发的呢?看完帖子还是不明白

网友:
你这个不会也没有跳线帽吧  ,就是   说 放下电 就好了

网友A:
那个散热的是什么?

网友:
待机条件不全,6系列之后还有INTVRMEN,DSWVRMEN,DEEPWROK这3个待机条件。

网友:
不加电的都要先测电池和跳线帽电压 已经习惯了 拿过来就测

网友:
遇到过跳线帽跳反的 但是掉了的没有

网友:
还没有修过  只刷过BIOS

网友:
啥意思,,跳线帽没有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散热的是什么?

霸气的散热铜片,暂时维修神器,

网友:
我想知道,你是维修,还看别人案例成功了,呵呵跳帽,这板子过保饿了

网友:
这么巧?你俩主板原先都无跳帽?

网友:
节能信号到不触发

网友:
脑补一下:难道真是什么记者无聊拔掉跳线帽,然后看看维修行业的收费陷阱,哈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霸气的散热铜片,暂时维修神器,

我知道是散热用,是哪来的?

网友:
案例..呵呵跳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是散热用,是哪来的?

这种形状,在一些老久电器上面我见过,如果你希望去万能的淘宝

网友:
这种掉跳帽引起的不触发我遇到过

网友:
细心在搞维修中还是很重要的

网友:
就是清一下BIOS就ok了,哈哈!

网友:
捡到肉了,这板原来有跳线吗?

网友:
有的是 cmos 锁死了,清一下,也可以解决。

网友(2017-04-23):
是加跳线帽还是放电呀?

网友:
是跳帽没有引起的不触发吗

网友:
搞了半天,就是这么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是散热用,是哪来的?

好像依稀记得是不是原来也有一个用这个来临时散热,是不是就是这个楼主就不清楚了
应该是早期散热器里的铜柱,某宝卖的有这样的散热器,估计敲出来还是不大容易

网友(2017-05-24):
什么情况,我也看到挑帽,反的

网友:
捡钱的机器啊呵呵呵以后还是得先看看跳线帽有没有在查条件】

网友:
我去。能问问这散热神器哪里能搞到么。一直想弄一个

网友:
这散热器,很有意思,加水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