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扬天S710不通电,

楼主(2017-03-19):
机器是不通电,拆开测公共点无电压。没有3,5V  主板无明显短路。这时候有点怀疑电源坏的。测电源黄线待机5V都没有。究竟是不是电源坏了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个机器

网友:
待机5V 没有 电源故障可能很大

网友:
电源坏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电源故障吧

网友:
紫色线 你看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