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450R4J BA41-02382A 内存贴纸 BA92-147108

楼主(2017-03-19):
三星450R4J BA41-02382A 内存贴纸 BA92-147108   客户来机器跑马 不过显卡一样,论坛里找了好像没有找到一样的BIOS程序,在网上买了一个工厂原版的刷上去就亮机了

三星450R4J BA41-02382A 内存贴纸 BA92-147108.zip

网友:
刚接到一台USB不认而且进BIOS只要按触摸板左右键就死机的 别家已经刷过BIOS了,在刷你这个试下

网友:
另外内存贴纸是BA92-14710B不是147108

网友:
刷完后一切正常,USB也OK了,此机刷完BIOS显示后会自动更新EC程序,更新完就OK了,之前遇到三星别的型号也是这种情况,在论坛下载个所谓工厂的程序刷完亮机然后自动更新EC程序,进度条到头死机了,悲催啊

网友:
验证过了  450R4J 上电0.7左右  不显示 外接显示,刷此BIOS  OK

网友(2017-07-15):
我的事0.58掉电。换过内存也是也是一样,不上内存0.58不掉电。。。刷下试试

网友(2017-09-14):
和楼上一样装内存掉电
刷BIOS试试

网友(2017-11-28):
刷上去就好了 2017-11-29 跟楼主一样的机器 开机不亮 刷上去就okay了

网友(2018-01-24):
                 电流0.5 不显示  刷了 OK

网友(2018-07-03):
内存贴纸不一样的也刷亮了,感谢楼主

网友(2019-02-14):
内存帖子不一样的,也可以用,谢谢楼主

网友(2020-04-16):
内存贴纸是BA92-14710a的刷上也亮了

网友(2022-11-02):
开机快不快

网友(2022-12-30):
测试ok 感谢楼主

网友(2024-10-14):
刷完后一切正常,USB也OK了

网友(2025-01-06):
很好,开机0.6A不亮屏,刷完直接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