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厦华(PRIHA)]
厦华LC-42HU27维修

楼主(2017-03-19):
厦华LC-42HU27,开机蓝灯亮三无。检测电压发现开机24v电压在开机3秒后降为0v,根据故障特点怀疑过压保护电路故障,遂断开24v到电压比较器393的跳线,开机测试故障现象不变。据此可以判断故障应该在电源初级,检查PFC和TEA1610T供电15v电压正常,并且大电容上有390v电压,说明PFC电路基本正常,由此只能判断是TEA1610T为中心的主电源电路有问题了,因为先前已经检查过次级的稳压环路,所以怀疑此IC的初级可能还存在相关保护电路,从网上查此IC的引脚功能发现15脚为SD 脚,也就是脉冲电压反馈脚,于是对此引脚的外围电路进行检查,发现一只位号R555的24K电阻已经变大到38K,此电阻一脚接地,另一脚接TEA1610T的15脚起到对从开关变压器的脉冲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分压作用,因为此电阻阻值变大而使此电位点电压升高,从而导致TEA1610T的15脚电位升高引起内部保护电路动作停止PWM脉冲输出。代换此电阻后一切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