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致的返修维修华硕K54LY值得一看

楼主(2017-03-19):
品牌:华硕
版号:K54LY   内存条上K54HR
故障:第一次维修是换显卡好的过了十几天又返回来上点到0.96不动
       因为是9000的显卡,大家都知道这个显卡容易坏,话不多说就直接拆机再加焊一次显卡看是不是的问题。结果告诉我不是,还是老老实实的测条件吧!电流上到0.96感觉是不跑码,测所有的电感的电压都已经出来了再测二级电压也出来了。想想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?华硕的BIOS容易出问题,直接在自己的电脑上搜到有这款机子的BIOS就直接刷进去海是一样,
       我一般测机子有没有跑码都是喜欢在内存总线测,示波器打果然发现大问题,SMB_CLK_S没有波形
SMB_CLK_S

SMB_DAT_S感觉这波形没有读到

顺藤摸瓜,找一直是高电平的SMB_CLK_S找与他相连i的,一般都是由一个管子转换会不会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呢?结果找到Q2801发现敌情,不注意还真的看不出来第六脚腐蚀掉了。

直接吹掉直连上电电流有跳变了而且很激烈猛得不得了

再测内存的SMB总线波波很美,电流也跳的很欢快,就是有一点是要掉电三次才亮机,我没装小电池可能是正常的吧就直接装机进BIOS调好时间保存退出。

马蛋的,调好了时间再开机还是会掉电三次开亮机,怎么会这样我刷的是一样的BIOS啊。又得拆机自己改了一下ME,在开机一切都好不会掉电三次了直接秒亮。

网友A:
楼主用示波器很6啊,分析很到位,加分是必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示波器很6啊,分析很到位,加分是必须的

谢谢

FYY

网友:
不客气,维修不易,小小积分不成敬意!

网友:
目测此贴必火

网友:
自己改ME?

网友B:
示波器用的可以啊,,

网友C:
转换管挂了啊,我也是飞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转换管挂了啊,我也是飞线

嗯,直接拔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用的可以啊,,

必须的,不如修机不易啊

网友D:
你把原来的刷回去不就好了?

网友E:
有条件的情况下感觉还是按原设计换个管子要靠谱点。

网友F:
示波器是不是需要去实地学习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示波器是不是需要去实地学习啊?

如果你有研究的心也可以买来慢慢试用慢慢自学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条件的情况下感觉还是按原设计换个管子要靠谱点。

双MOS管不好找啊,华硕的料板少去哪里找,直接搭还不来的快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把原来的刷回去不就好了?

没有把原来的备份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赞一个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经验哈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可以

网友:
渣渣,三次掉电都不知道是刷的BIOS原因,你还以为是R500啊

网友:
修的非常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把原来的刷回去不就好了?
那只有自己合成ME啊?

网友:
故障还是简单的 现在加精华是越来越容易了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直接搞SMBUS,目标很明确

网友:
不错不错,华硕的我无从下手

网友:
有波波就是NX

网友:
呵呵,还好没去换显卡!

网友:
楼主修电脑思路很清晰,我学到了

网友:
经验走了很多弯路

网友:
楼主威武,这种管子自然损坏的几率不是很大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6,膜拜!

网友:
师傅测SMBUS,时基一般调到多少能测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