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0MD开机显LOGO掉电

楼主(2017-03-19):
华硕X550MD开机显LOGO掉电,有时能再次触发,再次触发后也掉,有时不能再次触发,电流从0.01上到0.02不动。报价打发客户走了,想这个分分搞定,第一看是不是开关问题,测之完好。再测IO ,IO在但妹的华硕的板你们懂的,没一个标识。先又没找到图,找了半到终于找到PWR_SW#是去了IO 110脚,而从56脚发出PM_PWRBTN#。可两个信号掉电的时候都没有被拉下来,只是再次触发的时候PM_PWRBTN#不会跳变,这时只能从0.01到0.02。小公鸡!!看来是BIOS坏了,因为BIOS太爱坏了,坏名声在外,一定刷了它。坛里找了一个刷了,亮了亮了!!再次触发可以触发。让小弟装机,快装完了试机他居然说还掉电。不是吧。难道U坏了,这个U集成南桥等等。还是搞个图来看看吧,上神奇某宝花了8块大洋。看图
PM_PWRBTN#这个居然没有直接进CPU,而转换了一下成1.8V再进去,不知道低电压的是不是都这样。PM_PWRBTN#_18只有1.05V。拆了Q2104也是1.05V,R2161也是10K  神奇了,居然这样子。换了Q2104和R2161也一样。看来只有出绝招了,把R2161换阻值小一点的,找了一个4.7K的放下去,有1.7V左右了,成了。不掉了!!误杀了BIOS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两个问题吧 BIOS和PWRBTN#都出来问题了。ASUS 不好修呀 楼主厉害呀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论坛有图纸和点位,图纸可能不完整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47265-1-1.html

网友:
楼主6666.华硕机不好修。长知识。谢谢楼主

网友:
我的进PE都会掉啊  风扇半天还不转 真不好搞  我想刷BOIS 我想问大神这个BOIS用什么工具刷 用RT809F刷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