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75H2-AM2 R1.0主板不读内存,卡16 争端卡滴滴滴滴响

楼主(2017-03-19):
测试内存电压1.5v有
,Spd的3v电压0v,没图纸,看不清线路怎么走的,求那个大神有图的贡献哈

网友:
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的泪为谁飞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轩辕思天 -8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直接连在橙色3.3V就行

网友A:
直接飞个3.3V过去给SPD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飞个3.3V过去给SPD就行。

回答的完美啊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想都不要想,缺什么电压先给它个电压再测试,好了,直接飞线,因为我们修五花八门的板子,很多没图纸和参考都需要盲修。

网友:
直接飞线吧

网友:
结果在某宝哪里买了个点图,5块钱,也没用,自己飞了个线最近的

网友:
飞个3.3V过去给SPD就行

网友:
找最近,开机后有3.3V的就拉过去

网友:
SPD都是连接橙色的3.3!有点断线再内存座下面  直接飞线

网友:
SPD我要是一眼能看到断的就从断的那里接起来,没看到的话或不好接的话都是飞的,不会去和你跑线的

网友:
这根本不用图纸

网友:
SDP跑线都跑出来了,不行直接飞线3.3v

网友:
这个SPD电压容易飞线解决,论坛也有不少飞线的贴子。

网友:
直接飞线就行了

网友:
Spd直接飞线  想美观就跑线 补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