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刷了一下K40AF就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7-03-19):
前天我们老大给了一台K40AF让我看下,拿到手通电1.几忘了,一看这电流心想通病啊,直接三下五除二拆除主板先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,亮机。上BGA,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,这是噩梦的开始。由于上完BGA板子有点热放在维修台上面等了会,忽然发现板子待机芯片上很脏跟进水了一样,本着负责任的心态,用牙刷给它刷了个干净,刷完自信的装机,上电触发,待机0.013,按开关没反应,,,what????什么情况,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分界线噩梦开始了。。。。
马上又拆开机器,通电0.013待机芯片发烫,没有3 5V,心想什么情况牙刷一下待机芯片坏了?马上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芯片换上去还是一个屌样啊。。。。。。
看来不能偷懒了,打开点位查下条件,发现待机线性5V只有1.2V,断电量阻值22,断开旁边电容阻值一样,再看点位图去了1.1V待机芯片那边,拆掉1.1V待机芯片阻值恢复正常,马上从料板上拆了个芯片换上,上电电流一直跳,什么情况,我以为是我烧鸡线没有接好,看下没问题,断电一量公共点短路了,,,,,,烧鸡,,
1.1V上管击穿,拿掉上管阻值正常,从料板上拆了个上管上去上电,电流又一只跳,,,心想没那么简单了,断电一量1.1V电感上短路了。我擦,直接摘掉1.1V芯片上下管全部摘掉还是短路,。。。再看点位图1.1V经过一坨锡去了南桥,我轻轻的拖开那拖锡,你猜的没错了,阻值正常了,哦尼玛谢特南桥挂了,心想这还修个屁屁啊(在亮哥那学的口头禅)。直接丢一边了,让我们老大报价。。。。。第二天我们老大说把这个机器修起来,开干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拆掉南桥打阻值恢复正常,继续从料板上拆个1.1V芯片上下管装上,再次打下3 5v 1.1vz阻值一切正常,上电,待机正常了,3 5V1.2v都出来了。再从料板上拆下南桥重置加焊上机(期间好几个料板上的南桥都是坏的,因为AMD的桥有些电容直通是好的,所以。。。。)下面是尸体跟亮机图。。
。。。。
总结:为什么牙刷刷下待机芯片那块5V线性就短路了,这就不是很清楚了。。。
还有就是第一次从料板上拆下来的1.1V待机芯片是坏的,当时在上电前没有打对地阻值,导致故障扩大了,这是最大的败笔。
发帖不易,还望加分!

网友:
众多料板做后盾没有修不了的机器。

网友:
刷刷就坏了,好神奇

网友:
这机子焊了桥用不久的。过不了几个月又要回来找你了。修的太多了。

网友:
看的我心酸

网友:
台州亿创啊啊

网友:
大师哪位啊

网友A:
我也是 亿创出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 亿创出来的

久仰大名,我问小白了

网友C:
高大师的技术现在是越来越牛B了啊  跟亮哥 和带你的小白在一起 不凑不能提高。。。

网友D:
哈哈,明明看大待机芯片有腐蚀痕迹,你也处理了,但重要的是:在PWM电路中,哟养成习惯打电感对地 打上下管G对地,这样没问题方可放心的上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高大师的技术现在是越来越牛B了啊  跟亮哥 和带你的小白在一起 不凑不能提高。。。

我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呀,您是哪位大师啊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呀,您是哪位大师啊?????

我一般都称自己为周大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,明明看大待机芯片有腐蚀痕迹,你也处理了,但重要的是:在PWM电路中,哟养成习惯打电感对地 打上下管 ...

是的,新手经验不足还在摸索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久仰大名,我问小白了

小白又说我什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