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N68T-M LE V2挡F0 (一张红色毛爷爷)

楼主(2017-03-19):
猪角:华硕M4N68T-M LE V2       故障:上诊断卡挡F0      维修思路:先目测外观没问题     对地各大供电无短路     上电下面图片说明  (本人不会修改图)根据时序修:供电-时钟-复位一步一步来(买了迅维书自学,有机会在去基地系统学习一下,谢谢大家了)

网友A:
华硕的822真经典啊,还有你测机都不加CPU散热器的啊。有的CPU几秒钟温度就起来了。

网友:
又是822在作祟。

网友:
华硕822笑柄啊,为什么就不知道改进呢

网友B:
故障点是在图4IC旁的阻排?

网友:
你修机加一个铜片散热器,这样好不然板子修好,AMD 烧坏,  822华硕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的822真经典啊,还有你测机都不加CPU散热器的啊。有的CPU几秒钟温度就起来了。

就点亮一下,下次还是上风扇比较保险点谢谢提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故障点是在图4IC旁的阻排?

是的,BIOS左边的822排阻

网友:
没有822,我们很可能会失业

网友:
华硕的822真经典啊

网友:
华硕总能见到排阻出问题

网友:
华硕822经典故障

网友:
822是维修人的福音啊

网友:
你这这是不错 自学的能解决这故障

网友:
我有一块一样的板,故障是开机各电压都基本正常,只是CPU电压比好的板低,开机,复位都正常,时钟也正常。就是不走码。还有哪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