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圆梦F5005

楼主(2017-03-19):
启动不显示,请各位大侠分析原因

网友:
待机0.029A,正常,启动后电流0.45,不正常。正常应该跑到0.8-1A。

网友:
这原因多着呢,先看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是怎么样的,时钟,复位等等信号有没有。

网友:
谢谢版主回复,因手上有这种主板5块,故障一样,应该是通病,CPU是AMD A6,刚刚过保就坏了,已经给客户改方案换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收藏了

我的泪为谁飞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通病cpu问题 可以修复

网友:
通病哇、CPU上面有个电容拆了就可以了、、、

网友:
同意7楼,CPU上有个电容短路了。去掉就可以

网友:
通病,你搜索一下,论坛上就有答案,都是RTC电容漏电造成。

网友:
谢谢了,明天试一下。

网友:
已经换板了?

网友:
已经换了,但已修好,下次备用。

网友:
谢!已经修复。

网友(2022-09-22):
学习了,遇到一台同型号了,拆掉就好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