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电流上到1.3A掉电通病

楼主(2017-03-19):
一般都是内存无复位造成只需要把Q19MOS管去掉就OK有用就请加工
不加工下次就不发通病贴了

网友:
打错一个字了是加分哦

网友:
上个图就好了

网友:
你图都不上一个   *脏话* 坑货

网友:
加分就发图

网友:
尽量发这种贴子 图片也带上   估计会有很多人给你加分的

网友(2017-05-05):
还有通病进系统掉电

网友:
遇到过 确实是这样

网友:
很有用,非常完美的通病,好详细

网友:
去掉不补上可以吗?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楼主修过几台这个问题了?

网友:
楼主上个图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