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 VPCEA300C开机无显 掉电通病

楼主(2017-03-19):
版号:MBX-224   机器型号:VPCEA300C 开机无显 掉电通病刷EC BIOS OK 附上SB+ EC程序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MBX-224 BF.rar

网友:

修好的图片

网友(2017-04-27):
我来试试你的BIOS

网友(2017-08-05):
这个不知道和我的一样不。我的6262T。

网友:
电流上不去0.6左右,不出cpu 和内存电压也是这问题吗,加焊南桥无作用

网友(2017-09-17):
我刷了不掉电了,但是还是不显示,唉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11-01):
我的也刷了不掉电了,也是不显示,楼上有修好没

网友(2017-12-14):
大哥靠谱吗???我的是键盘灯可以亮  屏幕不显示  感觉不是BIOS问题

网友:
MBX-224有这个通病吗?  开机电流 1.5A

网友:
       这款不是很多都是显卡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