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510A 开机进系统掉电 风扇狂转 键盘三灯同时闪 报警通病

楼主(2017-03-19):
M510A 开机进系统掉电  风扇狂转 键盘三灯同时闪 报警通病,之前试过很多方法刷BIOS 都不行 换上Q5完美解决

网友A:
拆掉也可以把 这个Q5

网友:
是显卡的温度问题?

网友B:
是的q5去掉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不错,直接拔掉就好

网友:
·这 Q5干什么的?图纸看不清。

网友:
我这刷了BIOS,Q5也去了还是风扇狂转,指示灯还在闪,没闪几下就断电了,

网友:
你们说这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(2017-04-21):
我也试试
和楼主说的一样

网友:
不行我的拆了故障依旧

网友(2017-06-08):
Q5是干什么的

网友:
显卡温控出错了导致检测不到显卡温度

网友(2019-09-16):
症状一样,病因可能不一样,查各路温控信号低电位就行,高的就割线

网友(2020-01-24):
这个问题说实话 我遇到过 去掉Q5也没用 个别情况去掉可以  但是后面有大神发出来过 是到EC某个脚断线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求大佬

网友D(2021-12-28):
引用 网友C:
不错,直接拔掉就好

拔掉需要短接吗?我拔了还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(2023-06-23):
引用 网友A:
拆掉也可以把 这个Q5

不可以 你怎么成维修装家的 我亲测 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q5去掉就可以了

不可以 你怎么成维修装家的 我亲测 不可以

网友:
温控芯片。。。散热做好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