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494与az7500ep一样吗

楼主(2017-03-19):
这两个是同一个芯片吗

网友A:
不是同一个芯片,但是引脚功能完全一样,可以完美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同一个芯片,但是引脚功能完全一样,可以完美代换

是的 可以相互代换

网友:
引脚功能都是一致的。

网友:
两者可以互换,,,,,,,,,,

网友:
引脚和功能都是一样的,代换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