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1a75-m rev 1.03 修到怀疑人生了

楼主(2017-03-19):
华硕f1a75-m rev 1.03 修到怀疑人生了   这板子接上电源就触发了,内存供电出来了,CPU供电没有,再按一下开关就可 以正常亮机了—— 关机后电源跟本停不下来——声网拆了,IO换了————,苦逼的人生啊——   开关电压也正常,如果开关被拉低了,还是挺好玩的——,大神们指导下为休slp_s4会提前出来

网友:
发现在一GR8313芯片,这人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A:
可能是IO坏了或者IO的PS_ON脚相连的822找找看

网友:
可以换个io试试

网友B:
BIOS 刷过了么 ,BIOS文件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IO坏了或者IO的PS_ON脚相连的822找找看

ps_on 没有被拉低

网友C:
我觉得PSON拉低了,断线或者822,直接量ATX上的PSON看电压是否低。不要量IO上的。
如果ATX还为高,还上电的话,那就怪事了。

网友:
IO有换过,应该不是IO的问题  PS_ON也没有被拉低—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 刷过了么 ,BIOS文件坏的多

BIOS有刷过——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OK了——怀疑人生后就开始瞎鸡巴搞了——换GR8313芯片——没想到就好了——原理不懂——士农民一个

网友D:
发现在一GR8313芯片

网友E:
GR8313是什么东东啊

网友F:
我有一块Af2的华硕,关不了机,没有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PSON拉低了,断线或者822,直接量ATX上的PSON看电压是否低。不要量IO上的。
如果ATX还为高,还上电 ...

有道理,拉低PS_ON电压的一般会是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发现在一GR8313芯片

我也不知道,反正触发应该和这芯片有关系——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芯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有一块Af2的华硕,关不了机,没有修好

AM2不能关机很好修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有一块Af2的华硕,关不了机,没有修好

关键是要有图纸——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GR8313是什么东东啊

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,反正这个芯片和触发有关系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关键是要有图纸——

有点位图,也没有修好,本人技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点位图,也没有修好,本人技术不行

我有个技佳B85的,不定时重启,头痛得很

网友H:
楼主怀疑人生后终于选择了一毁俱毁,一荣俱荣的大门。结局很完美。有大神讲解下GR8313芯片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怀疑人生后终于选择了一毁俱毁,一荣俱荣的大门。结局很完美。有大神讲解下GR8313芯片么。

手上没有图纸——但是从点位中看得出来,应该和触发条件是有关连的

网友I:
这种故障以前修到的都是330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种故障以前修到的都是330问题

咯————那这样要能要返修了

网友:
那个芯片干啥用的

网友:
不知道干啥用的——还有忘了说一个问题了,这板子有些电源是不会自动触发的——,这板子到手时客户说自动开机,然后我用我的电源上了后完全正常,然后又换个备用的还是正常,让客户拿回家去还是一个毛样,后来整台机扛过来,

网友:
难道FM2还会挑电源

网友:
板子今天返修——无复位——换822好了——感觉华硕就是坑逼——,定位故障822很费时间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