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A7009黑砖

楼主(2017-03-19):
客户刷机失败 导致黑砖 现在开机没反应 无电流,不连电脑,挖煤神器无效,高通工程线无效,有高手有好办法没

网友A:
连待机电流也没有?不会是硬件上的故障吧最好检查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连待机电流也没有?不会是硬件上的故障吧最好检查一下

搞错搞错,按开机键180MA左右  不开机 黑屏  其他挖煤神器,9008线 都连不了电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搞错搞错,按开机键180MA左右  不开机 黑屏  其他挖煤神器,9008线 都连不了电脑

先看一下usb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吧,usb管理芯片控制手机连接电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看一下usb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吧,usb管理芯片控制手机连接电脑的

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 客户确定使用很好 刷机中途断掉,像是字库底层掉了,知道不换字库能不能搞好

网友:
苹果真不好搞,来多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