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(G41M4)MS-7592 VER:1.0不跑码的维修笔记

楼主(2017-03-19):
V星(G41M4MS-7592 VER1.0不跑码
前言:是我的入门贴,属于小小白级别,大神匆喷。是刚跟师傅学维修不到一个月,然后自己修的第一片板子。之前发贴上传不了图片,后来发现是我的浏览器不支持,现在可以了,便找出了这个沉默已久的维修笔记,上传到迅维网上。分享给大家,同时以飨后来人。绝对原创。
故障:不跑码
维修1,同行的板,送来时外观很脏,简单清洗后,首先,测各大对地阻值点,没问题后上卡开始测试,各待机条件正常,触发后发现不跑码;
        2,据主板的时序来:电压—时钟—复位。然后开测主板上的各路供电,先测内存电压,内存电压正常(其上电顺序应该是:内存—桥—总线—CPU);接下来测桥的电压,果然,桥的供电没有出。输出脚只有0.45v左右,相当于没有电压输出。MOS管的控制脚也没有电压,看来找到突破口了;
      3.是找来一张此板子的图纸来自己慢慢研究。打开图纸,找到给桥供电的场管(Q31,Q36;Q50,Q52,Q53)

4.用表笔测了场管的三个极,如上图所示,输出没有,VCC-DDR也正常,控制没有,肯定问题是出在控制极这边了,如图所划红圈处,它们分别接上LM358(U17,U14),好吧,就从这两个芯片入手,根据运算放大器的原理,同向输入端5脚电压高于6脚电压,即5>6,7脚输出为高电平,否则输入为低,再测两个芯片的5脚,果然没有电压。再顺着往上排查,是从一个V-1P5-MCH过来的;

5.找到了U16这个芯片UP7707M5,看看是不是它有问题,又测量此芯片的各脚位,发现图中红圈处的USB-DRV作为开启信号没有过来。接着又找USB-DRV的源头;
6.图如示,板子上的U18是空的,不管它,对这个信号不影响,测量图中红圈处5VDRV1发现有11V左右的电压;黄圈处居然没有电压。看来有些眉目了,既然是分压电路,只要有输入,再怎么也会出来一个电压吧,就测对地阻值,发现两电阻靠近黄圈处阻值只有十几欧,这明显不正常啊(台式机下了CPU之后,电源部份的对地一般都在100欧以上,或者两三百欧),难道是这两个电阻(R347,R346)有问题,就先把电阻拆下来一步一步的排除吧,拆下之后,发现其电阻是完全正常的。那不是电阻的问题,又不是5VDRV1上级电压的问题,那是什么把这两个电阻的对地拉低了呢?那只剩下USB-DRV这个了,接着又把这个信号去过的地方都找出来。发现去的都是芯片;
7.上图所示,一共去了5个地方(U16,U9,U10,U24,U26),这下只能用排除法了,况且其它芯片都不敢用风枪吹的,因为都在很隐秘的地方,就先把这个桥附近的U16吹下来吧。吹下之后,发现也不正常,看来问题不出在这儿,又拿其它四个芯片开刀吧。又想了一下,既然是USB-DRV,那应该靠近USB那边的两个芯片嫌疑大一点儿,特别是USB接口后面那个U9芯片最大(因为USB最常用,经常热插拔,坏的机率要大一些,结果也证明了我的想法)。
8.用烙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U9芯片拔下,因为空间实在太小了,再测R346,R347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了,测剩下四个芯片的USB-DRV对地,也正常了,重新找个板子换个U9的UP7533AM8芯片上去。到这里基本上问题解决了。然后上电测试,各个供电都出来了;
9.然供电出来了,依然不跑码,清了下CPU插座,能跑了,挡在内存了,又清理内存那边儿。还是不行。难道内存条又有问题,果然换了自己的测试内存条,一路跑码亮机OK了。至此此机完美修复。
感言:人人都有第一次,第一次修机是既紧张又激动,虽然故障简单,给我的意义却不一样。给我的修机人生树立了信心。每修好一台对我们修机人来说是又高兴又兴奋。修机就是一种修炼和修行。最后,借用前人的一句话: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附上此机的图纸。

MS-7592 REV,1。0

网友A:
第一次修好板子很激动吧 修多了 就淡了

网友B:
第一次独立修好主板的心情绝对是无益于言表的。

网友C:
第一次修好板子很心情激动吧

网友D:
哈哈,不错,真的应该没事就出来看看

网友E:
厉害厉害,这怎么会是小白

网友F:
很有天付,又是一位高手要从出来了

网友:
V星小八角?

网友G:
厉害厉害啊,马上就不要用图纸了,直接秒杀

网友H:
厉害厉害!修的好,帖子也写的工整!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来上班修的第一个机器!cpu供电12v大短!一上电电源就“吱”的一声!把我吓得啊!万一炸了咋办!!!当时心里拔凉拔凉的!艹,这活也不像前辈说的那么风光啊!还有生命危险!

网友I:
修的不错,,,激动把 呵呵

网友J:
第一次修好板子很激动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修好板子很激动吧 修多了 就淡了

当然啦,当时修后感觉特有成就感呢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独立修好主板的心情绝对是无益于言表的。

是啊,这种感觉真的特棒吧。到了后来,修的板慢慢多了,每天修的板跟山一下压在那里,那种感觉就慢慢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第一次修好板子很心情激动吧

反正很难忘怀,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,不错,真的应该没事就出来看看

世界那么大,你想去看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厉害厉害,这怎么会是小白

在这个充满大神的论坛里,自我感觉就是一只小白,充其量就是一只通往技术殿堂的的入了门的小白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很有天付,又是一位高手要从出来了

兄弟,过奖了,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到基地去系统地学习下。

网友:
是8脚芯片,控制USB供电的1个。因为USB用得多嘛,损坏的机率也要大一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厉害厉害啊,马上就不要用图纸了,直接秒杀

要秒杀也得碰到通病才行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厉害厉害!修的好,帖子也写的工整!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来上班修的第一个机器!cpu供电12v大短!一上电电源就 ...

这个是我刚学维修的时候自己做的维修记录,对于修主板还OK吧,特别是修显示器,以前遇到修电源板或者改电源板的时候,经常听到“砰砰声”,还伴随着一点电火花。现在慢慢也习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修的不错,,,激动把 呵呵

第一次是比较激动,现在还是在不断地学习。才能修得更好更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第一次修好板子很激动

任何第一次也激动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当然啦,当时修后感觉特有成就感呢。

以后的感觉就没了

网友:
深有同感,现在每天修不完的板子,跟当初比起来确实少了一些激情。

网友L:
第一次修机 能这样分析图纸   有前途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第一次修机 能这样分析图纸   有前途

兄弟,你的精神也太好了吧,凌晨一两点还在浏览论坛,佩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兄弟,你的精神也太好了吧,凌晨一两点还在浏览论坛,佩服。

我都是打英雄联盟到凌晨  睡觉前看看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是啊,这种感觉真的特棒吧。到了后来,修的板慢慢多了,每天修的板跟山一下压在那里,那种感觉就慢慢淡了 ...

是的,现在的心情是这样,看到坏主板,就有着想要修复的冲动。等什么时候看到这样的主板就想吐,那说明技术也有进步了。

网友M:
第一次能有这个思路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兄弟,你的精神也太好了吧,凌晨一两点还在浏览论坛,佩服。

估计你白天应该也是一边玩游戏,一边修机吧。我们这边电脑城有一个修机的就是这样一边打一边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第一次能有这个思路不错了

还差得远哦。不断学习中。

网友N:
不错,有这个水平

网友N:
高手马上诞生在人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不错,有这个水平

这个水平也仅仅是入门的水平。呵呵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高手马上诞生在人间

一步一个脚印来吧。走好技术的每一步。

网友O:
这帖子发的够用心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这帖子发的够用心的了

刚开始还好,时间久了,修到后面精力都没有那么旺盛了。

网友:
好复杂的啊

网友P:
第一次独立修好。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板,都是很有成就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第一次独立修好。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板,都是很有成就感的

是的,心情溢于言表。

网友Q:
第一次就能修这个了,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第一次就能修这个了,不错

还行吧,继续学习,继续努力

网友R:
呵呵。高手就是这样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呵呵。高手就是这样出来的

兄弟,过奖了,还没有达到那一步,还需要努力啊。

网友:
检测电压信号

网友:
其实修板吧大多数就是修的这些电压正常与否。

网友S:
思路清晰。要是我修,找不到uP7533这芯片的话,就会直按拆掉uP7707.,用固定电压1.5V的1117改,然后把直连up7533的脚位,这样usb接口也一样可用。p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思路清晰。要是我修,找不到uP7533这芯片的话,就会直按拆掉uP7707.,用固定电压1.5V的1117改,然后把直连u ...

好思路,刚开始学修的时候能修好自己就很安慰了。呵呵。。

网友:
V星的小8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学习了。。。。,。

互相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的,控制USB的那个小8脚。

网友U:
元件不良很多,尤其是电容失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元件不良很多,尤其是电容失效的

说白了,抛开时序不谈,其实修的最终目标都是这些小元件,比如,小电阻,小电容,二三极管等。。。

网友V:
修好。厉害 学到了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修好。厉害 学到了很多

这个只是能算是入门的啦,谈不上厉害,互相学习吧。

网友W:
看着你的帖,我都热血沸腾,我也在努力学习中

网友X:
  楼主没有说这个机子是不是通病啊

网友Y:
感觉楼主思路很清晰,不像一个小白啊,感觉是个大神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感觉楼主思路很清晰,不像一个小白啊,感觉是个大神啊

你们这些经过专业的系统培训的才个个都是大神哦.有时间我都想去看看

网友:
不要灌水 ,小心查到哦

网友Z:
技术太强大了,学习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技术太强大了,学习下。

互相学习。。。。

网友B:
在这个充满大神的论坛里,自我感觉就是一只小白

网友B:
应该没事就出来看看

网友AA:
第一次能这么思路清晰的分析不错了

网友:
这仅仅是入门的啊。。。。我的哥。。。。

网友:
小心灌水哦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看着你的帖,我都热血沸腾,我也在努力学习中

可以啊,互相学习嘛,我刚接触的时候只懂点软件,硬件连最基础的电子元件,比如,电阻,电容,电感都不认识。然后就这样慢慢摸索。。。。相信那句话,功夫不夫有心人。。。加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楼主没有说这个机子是不是通病啊

这个不是的,不过d在修的V星板中,它的小8脚是爱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独立修好主板的心情绝对是无益于言表的。

是有一定的意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这个充满大神的论坛里,自我感觉就是一只小白

我也是小白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没事就出来看看

世界那么大,没事就出来看看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第一次能这么思路清晰的分析不错了

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学习哦。。。

网友AB:
我就想到我跟师父修板子的某一天      我师兄插上电源     啪啪啪的三声   电源炸了    原因是12v短路联想主板自动触发io  导致板子触发炸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我就想到我跟师父修板子的某一天      我师兄插上电源     啪啪啪的三声   电源炸了    原因是12v短路联想 ...

那你师兄确实牛啊。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显示器的电源板上面。那还比较常见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互相学习。。。

网友AD:
我晕 你敢直接连 那不烧CPU才怪  掉电 你看电压 一边掉电 都是电压不稳才掉电的  或许北桥脱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我晕 你敢直接连 那不烧CPU才怪  掉电 你看电压 一边掉电 都是电压不稳才掉电的  或许北桥脱焊

厉害了我的哥,你这水灌得。。。。我服了。。。。

网友AE:
g41板子有点老了,但是问题也不少

网友:
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互相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E:
g41板子有点老了,但是问题也不少

管它老不老,只要客户拿来的,都要想到办法修好。

网友AF:
付出总有回报,继续!

网友AG:
反正很难忘怀,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。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AH:
天空一声炸响,惊世之作华丽登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F:
付出总有回报,继续!

付出的与得到的往往是成正比的。笨鸟先飞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G:
反正很难忘怀,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。

差不多那种感受吧。

网友:
论坛里处处都是高手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H:
天空一声炸响,惊世之作华丽登场

呵呵,,,啥也不说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