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0-70 触发0.14电流

楼主(2017-03-19):
联想Y50-70 触发0.14电流   板号LA-B111P 你们谁有修到过,CPU 显卡 内存供电都没  就出个桥供电。

网友A:
转换电压有没出来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换电压有没出来齐

这个1和2脚 没有5V    13和14脚也没有5V   但8和9脚有3.3V   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?

网友:
找+5VALW的来源

网友:
供电都没有他也不会工作啊

网友:
楼主把3 5V搞定先

网友:
这样的不好修了

网友:
你都发现问题了  CPU 显卡 内存供电都没 那就查下这几个供电的来源啊

网友:
楼主先把内存供电搞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