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一体机版号:ET2012E REV:2.0

楼主(2017-03-19):
今天修到一台华硕一体机,板号:ET2012e MAIN BOARD REV:2.0   故障现象:开机黑屏外界正常能进系统,内屏不亮,(只是在插电的瞬间内屏亮一下就灭),从故障现象来看故障是背光升压部分问题于是拆机查看,背光升压集成块MP339EF测得数据如下:、
15脚VIN供电:19V
16脚VCC内部0V
2脚EN 点灯控制开启:0V (正常3.3V)

2脚EN 点灯控制开启电压没有,背光灯也随着没有开启电压不亮只是在插电的瞬间会出现2.9V所以亮灭故障就在这里,在论坛搜的饼哥的点位图追查信号来源跑线路到SLQ7 三极管型号是N-MOSFET 2N7002 相信大家知道这是个N沟道MOS管,输出可控制就在这里此MOS管1脚与主控TSUMU88ADT3-LF-1的 9脚相连9脚是控制脚所以测得主控数据如下:
27\35\45\53脚 AVDD-33供电:2.34V
56脚 AVDD-18供电:1.8V
25脚主控时钟输出:1.19V
26脚主控时钟输入:0.9V
9脚PWM3点灯控制:3.3V跳动(正常0V)

从以上数据看主控的供电略低、时钟都正常,果断拆掉然后测量27\35\45\53脚 AVDD-33供电恢复正常:3.3V说明并无其他原件拉低更换一片全新TSUMU88ADT3-LF-1上去,测量供电27\35\45\53脚 AVDD-33供电:3.3V,待机测量9脚稳定3.3V,开机后测量稳定输出稳定输出0V,2脚EN 点灯控制开启稳定3.3V,亮机 5小时无问题至此故障修复

网友:
该机器应该有通病,如相同型号或类似型号白屏的请查主控,黑屏,外接正常的查,MP3394条件然后查主控必好。

网友:
补充内容神精哦,请注意测量此电感两端电压是否正常,正常后pwm 才会开机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