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了一件蠢事和伟大的事

楼主(2017-03-19):
ipad mini1就是不充电不开机,换了一根lightning充电线,有充电电流,但充了半天还是不能开机,断定电池或主板问题。拆开取出电池接到可调电源充了一会,感觉太慢,充了好一会电池电压还不到3.7V。淘宝上买了一个电池回来,装上去充电开机一切正常。又把原电池换上去,充了一会可以开机了,然后充到100%使用没问题。这样就是误判,电池是好的,只是原来的充电线坏了。另外,我用的是非原装的充电线,只能单面充电,插反就不充了,不知原装线是不是正反都能充。因为这个原因也产生误判,走了一些弯路。
还有一个大问题。拆机时毛糙,把ipad当作手机对待,触摸屏排线割了一个小口。苹果排线中导线极为细密,已经断了好几根,触摸屏局部区域失灵,只能报废换新。为了省钱,买了需要焊接不带芯片和home键的触摸屏。把所有的蠢事都干到这个触摸屏上了,居然焊反了(触摸屏排线两面焊点对称,都可以焊)。拆下来重焊时弄坏了,装上去部分区域始终失灵。冒着风险又买了一块需要焊接的触摸屏,这一次一次焊接成功,蠢事和伟大的事都干在此触摸屏上了。
报废的触摸屏:
.
修好的ipad mini1:

有关ipad mini1/2的触摸屏焊接请看此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18944-1-1.html

网友:
走了好多弯路 还好最后修复      维修都有过类似的经历

网友:
干维修的谁没走过弯路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次修好 下次拆的时候就会更小心了

网友:
我的焊接方法就是所有的焊盘涂助焊膏上锡,然后对齐用烙铁烫。其实对焊接过程理解深刻的老手都知道怎么焊。植球就不必了。

网友:
我要迅维大礼《iphone6常见故障维修流程

网友:
最终能修好赚到钱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蠢事干完了就伟大了!焊工不错。

网友:
数据线还有单面才能充的啊,我以为都是双面都行的

网友:
苹果这种平板大多电池亏电太多,冲上就行了,我一般都会让客户留机,然后看看能不能显示充电,如果可以的话用原装IPAD线充冲一晚上,第二天直接满电开机,能不拆就不拆。风险太大

网友A:
IPAD风险大,前几天我们楼上一客户拿来一IPAD,在别的地方换的触摸,没粘好,结果让我帮忙粘粘,自己也没在意,结果拆胶的时候用力稍一下,嚓嚓,屏保裂了,我以为触摸裂了,差点赔钱,还好还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PAD风险大,前几天我们楼上一客户拿来一IPAD,在别的地方换的触摸,没粘好,结果让我帮忙粘粘,自己也没在 ...

我今天粘得也不理想,正打算拆开重弄一下,客户已经急不可耐地拿走了,再说吧。

网友:
其实都这样,刚开始修新到的没修过的都一样,我也坏过这五个屏幕,修过几个后就知道 mini的触摸在下面拆的时候下面尽量小心,液晶也有些粘在那个贴片上有一次太急了直接掰报废了。

网友B:
兄弟这个排线焊反了要用风枪吹下来,如果用烙铁干下来,基本都会把排线干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这个排线焊反了要用风枪吹下来,如果用烙铁干下来,基本都会把排线干断

我也发现了。拆下时只需用风枪扫一下就好了,但我开始用烙铁把排线弄断了。以后焊反也不怕了,不过最好一次成功,拆一次后排线就弯曲变形不好焊了。

网友:
好样的   我们 也学学

网友:
还没拆过ipad的路过!!!

网友:
这个机器走弯路了,拆机的时候小心一点

网友:
还是修的少呗 要是我  我也会像你这样

网友:
只能说焊工很厉害

网友:
迷你换屏是最基本的,触摸23一块,免焊接的带芯片的67一个。。一天搞多少。。
要么省钱,要么你技术高。。。
你是用户吧?应该不是业内人士。。换迷你是最简单的活.
上预热台5分钟,抽丝。下来划开。就OK了
深圳做翻新,拆完 还要求完美装上去。胶不变。
你要是遇到IPAD AIR,白胶,黑胶,就笑了

网友:
真是心酸的经历啊 。谢谢分享心得。

网友:
维修的精神可嘉。。

网友:
ipad  换屏  经常遇见开机键不灵敏  这都是触摸屏线没焊好

网友:
凡事都必须有一个过程,渡劫之后便是得道,多修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