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Y581C开机白屏

楼主(2017-03-19):
华硕 Y581c 版号X550cc 开机白屏,屏供电正常,外接不显示,换屏也是白屏,最后刷BIOS就可以了,供大家参考

华硕 Y581c 版号X550cc MAIN BOARD REV;2.0 .rar

网友:
BIOS引起白屏少见啊

网友:
bios造成开机白屏的不多 你是纯白还是灰屏啊

网友:
楼主应该搞个白屏的图片  让我们看下

网友:
程序问题引起的白屏,楼主应该配上图片

网友:
大家不好意思,纯白屏的,我想是屏问题换了一个屏也是一样,现在电脑显示正常了,没图片,不好意思了

网友:
这个也能修好 是在吗想到的   不错不错

网友:
不会吧白屏也是bios问题  第一次听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