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G470 大短路 +不触发

楼主(2017-03-19):
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,首先我是小学徒,对大短路很头疼。商家送修的,上电大短路0.2几电流,5.3电压.检查中发现PQ501旁两颗电容中的一颗烧坏了一点点(LED灯上的塑料膜都黑了点),换上以后不短路了。0.1待机,开机无触发,测量开机板接口都有3.3 5v,按键脚1.06v,节省成本,往开机板接口处飞了一条线到开关脚,开机触发,完美亮机.

网友:
图片再此

网友:
这样的还不错

网友:
大短路,捡钱的机器啊

网友A:
楼主说的待机0.1未免有点高吧,还正常?

网友:
居然不是CPU供电的大短路,难得啊

网友:
你这表好大哦,没见过

网友B:
楼主这表,看上去好高大上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待机0.1未免有点高吧,还正常?

正常的,我们用的可调电源不一样。我的显示3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表,看上去好高大上啊!

示波器,4700.120M

网友:
不错 修好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表,看上去好高大上啊!

示波器.4700到手 120M的

网友:
0.2A?那不是待机偏高吗,怎么成大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