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一体机B305无显,偶尔能显

楼主(2017-03-19):
Lenovo一体机B305无显,偶尔能显。B IOS刷过,北桥 显卡 加汗过。南桥换过。还是无果。多开几次能亮。不亮时电流  1.3-1.4无跳变。
穷尽各种办法,不能发现问题根源,不显时开关灯也不亮,。望修过该机的朋友给个建议。坛子里有很多这样的毛病,就是没用问题根源

网友:
这样的不好修

网友:
该机为AMD平台   AM2插槽  独立 AMD南北桥  独立显卡

网友:
看来这机器不好修啊,直接换个BIOS芯片刷上试试吧

网友:
感觉像是某个地方不良,受热了就可以开机了。可就是找不到那个地方·。

网友:
这机弄过几个都是刷的BIOS

网友:
示波器看下不显示的时候工作在什么状态?cpu自检了没有然后再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网友:
修过几台换桥好的

网友A:
跑1.3 1.4换北桥一定好 修过N台

网友:
这种时好时坏的不太好搞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跑1.3 1.4换北桥一定好 修过N台

层主说的对,不跑码,是北桥,这个B305能亮,不正常,大多是南桥。

网友:
北桥BGA加汗过,无果。想换北桥不敢妄动,就怕是一个小电容不良,引起错杀无辜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CPU已换过   已排除

网友:
集成还是独立?

网友:
换北桥不开机

网友:
刷BIOS     试试吧

网友:
BLOS 桥 显卡 不行可以弃疗了

网友:
这机子还没有修到过呢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分享,技术过硬啊。

网友:
北桥已换 却是误杀 故障依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