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优雅XS-5Y10S1 TM4102开机黑屏,求BIOS

楼主(2017-03-19):
优雅XS-5Y10S1 TM4102开机黑屏,能进系统
求一正常BIOS

网友A(2018-10-24):
是不是 开机需要18秒才亮屏呢?这个要重新刷BIOS  要是开机不现实神舟LOGO  可以再BIOS里面设置

网友(2018-11-26)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 开机需要18秒才亮屏呢?这个要重新刷BIOS  要是开机不现实神舟LOGO  可以再BIOS里面设置

我也是刷了之后,要过好久才会亮屏,需要再重新刷一遍吗

网友(2019-07-03):
同求,我只是调了一下BIOS,就不显示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