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b50-30有图对照 bios

楼主(2017-03-19):
lenovo b50-30有图对照 bios

网友:
Lenovo E40-30 B40-30 B50-30 N40-30 9CCNxxWW

网友:
谢谢,给你点个站

网友(2017-04-24):
下下来看下,行不行

网友:
图片还很清楚,干的不错

网友(2017-06-18):
我的版号一样 烧了还是不行      有找了个才可以

网友(2017-08-09):
楼主  的BIOS 我怎么刷了0.13  了

网友(2017-11-01):
我正好有个联想B50-30,加电到0.2几,测试各路电压都正常,怀疑BIOS问题,刷下看看  谢谢

网友:
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bios good work

网友(2018-03-04):
我的机器能正常开机显示,只是USB不识别,刷楼主的BIOS后不显示了。。。!

网友:
下来试试,好不好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1-08-13):
是坏的   我测试过

网友:
我买的  试试

联想B50-30 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