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30开机不显

楼主(2017-03-19):
今天接了台联想Y530开机不显,拆机一看是独显,心想这次捡到钱了,用热风枪吹了下有显了。为了不会那么返修。立马上BGA ,天啊不显,心想可能显卡坏了,订了个回来装上还是一样,难搞了,放了几天,客人来问了,又拿来看了下,心想显卡肯定是焊好的。发现显卡后面有个大的电容,会不会上BGA时焊坏了,换了个330的电容,通电有显了。

网友:
不可思议,BGA能把330焊坏?

网友:
确实没见过。。这电容肯定是哪路电压的滤波用的。。楼主没有测下电容两端的电压吗?

网友:
330的焊坏了、/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330电容那么容易焊坏吗,估计之前就是那个电容坏吧,容量下降了

网友:
楼上的看清楚再说楼主说的是NEC大电容

网友:
楼主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?这个 是330电滤波不良吗 ?

网友:
哈哈,小心啊我以前也试过,掉了一个小电阻,害死了

网友:
加分了兄弟,记得我的也要加分

网友:
这个板没有NEC吧

网友:
是个小电容

网友:
加电容好点

网友:
估计时间 去330的 时候 有加焊了显卡 正好好了

网友:
长见识了 BGA把电容考坏了

网友:
这个不常见,你走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