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E943FW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谁有这样的板子帮找下电阻阻值

楼主(2017-03-19):
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测到Q402三级管电压跳变,拆下Q402证实已损坏,测周边电阻唯R409电阻测不到阻值。谁有一样的板,帮看看这电阻阻值是多大的。

网友:
这个电阻不会影响机器正常显示,只是影响指示灯的正常显示

网友:
就是一个0欧的电阻。。、、

网友:
没啊,过年前才把店铺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,料板都没了,正在从网上订了元件包,等回来后才知道了

网友:
有可能哪里还有短路

网友:
我没有这个板  帮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