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华硕K54HR,现象和我一样可以看看这个信号,,

楼主(2017-03-19):
机型:K54hr
故障现象:能触发电流到1.07不动,不接内存电流0.84.
维修过程:

              测内存总线,只有一个信号,视为读取内存但没读到,
               测内存所有供电,全部正常。
               测复位信号,0.2V感觉是因为没有复位信号导致,

               全都正常,
               测DRAMPWRGD
               为0.2V
               基本确定因为DRAMPWRGD不正常导致CPU不复位内存

               拆除U0303,触发跑码,接屏显示。
               当时没想发贴所以没拍图,今天没事做 ,所以来混点下载分!!

网友A:
U0303是什么产管啊

网友B:
楼主拆了,是直接连过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0303是什么产管啊

没图纸 ,5脚的,因该是个与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拆了,是直接连过去吗?

是的直连过去的

网友:
没有内存好信号导致不出内存复位,楼主思路很好

网友:
楼主,拆除U0303,其它不用做,为什么就好了呢?

网友:
这个是U0303坏了吧!加分支持。

网友:
修的非常不错啊

网友:
判断故障很准确不错

网友C:
这个是与门  拆了不行把  拆了以后DRAMpwrok能有吗

网友:
与门坏了,有些板省料也是直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与门  拆了不行把  拆了以后DRAMpwrok能有吗

是直连过去的的

网友:
话说的点位图好恶心。

网友:
不过内存 就这么被楼主秒了  牛逼

网友:
拿还差不多  直接拆了估计电流跑0.2

网友:
现在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啊 很多图纸都没有

网友:
5脚管子坏了  是什么 门电路吗

网友:
这个芯片可以不安装么?还是换了一个芯片

网友:
是不是 EC 右边一点的那个 小5脚的管子。。

网友:
这是个与门 你是拆掉之后 直接直连的吧

网友:
好的经验值得汲取,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U0303是什么产管

网友:
我感觉是不是不拆直接连也可以啊

网友:
与门拆掉不换也能好

网友:
门电路?拆除不影响其他?

网友:
华硕的垃圾机子没有图纸搞起来很吃力

网友:
看看学习希望下次秒杀

网友:
下次碰到也试试

网友:
楼主是U0303拉低了吗,

网友:
U0303是做什么的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分享,技术过硬啊。

网友:
下次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