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5S U7电源IC 没有3V怎么办?

楼主(2017-03-19):
稳压电源开机。 U7电源IC 输出 在C299 测不到3V怎么办?。。 该怀疑哪里呢?   本来我是先查看U2这个IC的工作条件的(PP3V0_SDRAM 有,PP1V8_SDRAM 有,PP3V0_ACC 无)  现在该测哪里呢?

网友:
PP3V0_ACC 无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修好电源才可以工作

网友A:
楼主你这是发了两个帖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这是发了两个帖子啊

对啊。。 我发到另外一篇 上面写了 发重复了呢。。 新手区这里这个版主可以删掉

网友B:
3v这路打值有没有短路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3v这路打值有没有短路的。

你说是在C299打对地阻值看是不是短路吗?。。 上次忘记了测了,等回看看。。 如果阻值正常的,是不是就要更换U7 电源IC了。。 唉。。 不太想动U7啊。。 之前动了4S的电源。。下面就掉点了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说是在C299打对地阻值看是不是短路吗?。。 上次忘记了测了,等回看看。。 如果阻值正常的,是不是就要 ...

掉点是你温度和技巧没掌握好,这个芯片很好处理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掉点是你温度和技巧没掌握好,这个芯片很好处理的。

嗯。。 回头看看。。 真是电源也只能试试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嗯。。 回头看看。。 真是电源也只能试试了。。

胆大心细是没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