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5S U7电源IC 没有3V怎么办?

楼主(2017-03-19):
不好意思版主,把发新手区的一样的贴删了吧。。 我发了两次。。。接稳压电源不开机。不漏电   。。电流50毫安左右 过一会回0 。。 U7电源IC 输出 在C299 测不到3V怎么办?。。 该怀疑哪里呢?   本来我是先查看U2这个IC的工作条件的(PP3V0_SDRAM 有,PP1V8_SDRAM 有,PP3V0_ACC 无)  现在该测哪里呢?

J5 对地阻值也测量过了正常的。。

网友:
你自己都说是电源U7输出没有了,直接更换U7

网友:
先把工作条件给修好,不行就换电源吧

网友A:
要是电源其它的输出供电有 就这个3.3没有 那就直接换电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电源其它的输出供电有 就这个3.3没有 那就直接换电源吧

PP3V0_SDRAM 有,PP1V8_SDRAM 有   这两个也是电源IC输出的吧。。 也有电压的呢。。 所以我也不确定。。 是电源IC部分损坏?

网友B:
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专业手机维修课上必讲的,所有以下的回答我都看过,没有一个说的是正确的。此路供电PP3V0_ACC即便是在开机的状态下你也是测不到电压的。

网友C:
PP3V0_ACC附件检测,应该是要插入充电器才能测到吧

网友:
PP3V0_ACC我没有测到过.不知在什么时候能测试到.期待高手.

网友:
电源换换就好了,看看有没有短路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专业手机维修课上必讲的,所有以下的回答我都看过,没有一个说的是正确的。此路供电PP3V0_ ...

那怎么才能能到此电压?    还是先把电源IC换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专业手机维修课上必讲的,所有以下的回答我都看过,没有一个说的是正确的。此路供电PP3V0_ ...

那现在该测哪里 该动哪里呢、。。 没头绪了。。 本来以为这个没电压是电源IC的问题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P3V0_ACC附件检测,应该是要插入充电器才能测到吧

呃。。。。    那就是不一定电源的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PP3V0_ACC附件检测,应该是要插入充电器才能测到吧

不是u2 供电吗 怎么是附件检测

网友:
换U2芯片试试。

网友:
不会修苹果手机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是u2 供电吗 怎么是附件检测

是USB管理TRISTAR的供电不假,但此供电的真正作用你没掌握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怎么才能能到此电压?    还是先把电源IC换了?

你的不开机,不用在此问题上纠结,分电流跳变或是定电流,如果是触发后定电流,看能不能联机,能联机则刷机看报错,大致判断故障,专业性问题,你们修不了。

网友:
就算你开机这路电压是测不到的。

网友:
楼主何不把故障直接说出来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