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15-p076TX,USB口无电维修,顺提OTP的BIOS刷程序

楼主(2017-03-19):
  一台HP 笔记本USB口全不能用,拿来修,原以为很简单的问题不就是供电转换芯片的问题么,报价160元,结果呢不小心给弄复杂了。拆机,查看板号DAY11AMB6E0 REV:2.0,论坛上有图纸
   +5VS5电经U27转换为+5V_USB电,查开启脚信号USBPW_ON#,测为0V+5VS55V+5V_USBP01.5V,此处勿喷,犯了一个低级错误,开启脚信号USBPW_ON#应该0V是对的。错误的以为开启脚信号USBPW_ON#应当是高电平5V或更高,查控制信号是由EC发出,此时开始乱想会不会是BIOS程序导致呢,还是EC坏了,到论坛下载了BIOS程序,刷后,还是0V
搜索USBPW_ON#这个词的贴子时,看到有一篇贴子,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0516-1-1.html
也是在问,这个信号是低电平高电平的问题,后面有一位朋友always668答复了(在此感谢他)应当是低电平,高电平就不正常了。此时回过神来,对哦,0V是对的。那么问题就在UP7534B上了,某宝上一查此芯片10元一个,开始流汗,因为有2个芯片要换,加快递费成本要去掉毛三十了。开始找料板,外观大小一样的,还真有,CQ40LA-4111P,LA-4114P)的U40芯片TPS2016ID,也是在USB接口附近,看图纸是一样的,拆下芯片给换上,开机测到有5VUSBPW_ON#,一阵窃喜。
原以为维修到此结束,开机发现设备管理器中,独立显卡不见了,想到刷过BIOS,应当是刷了集显的版本。因为刷之前习惯备份,所以也不着急,心想刷回来不就OK了么。
  噩梦才刚刚开始,焊下BIOS25Q64FVSIQ)后,平静的刷回备份的版本,装上,开机屏不亮,心里开始骂人了,操蛋啊。焊下再刷校验的时候报错,难道把芯片刷坏了,不能啊,从来没遇到过。找了个别的芯片随便找了个程序刷了没报错,认定芯片刷坏了,某宝上买了3个芯片(25Q64FVSIG)。第三天芯片到了,赶紧开刷,校验的时候倒是不报错,还是不行一样的屏不亮,又拿了一个芯片刷老样子。开始晕了难道25Q64FVSIQ25Q64FVSIG是不一样的又开始胡思乱想。芯片型号没选对?查看选项时发现25Q64FV25Q64FV(OTP)2个选项,查找OTP的定义:一次编程,时发现这个贴子
发现TL886编程器,在配置界面勾上QE选项就不会校验错了,也意外的发现会出现OTP的选项页面。
又开始胡思乱想了,做维修的人估计都这样吧。
既然OTP区域会引起不开机不跑码,倒是跟我的情况类似,打开备份的BIOS程序文件,发现OTP区域全是FFFFFF,论坛下载的BIOS程序文件又是集显的,有没有办法呢??想着想着就想到办法了。
芯片型号选择25Q64FV(OTP)
第一次,打开集显的BIOS程序文件,选上OTP,刷了OTP区域。第二次,打开备份的BIOS程序文件,选上CODE,刷了BIOS主程序部份。就这么分2次刷把芯片刷上了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上机测试,这次成功了,也能引导了也有独显了。维修到此结束。
题外话:好久不做维修,技术生疏了。只因技术也不值钱,转行的人也开始多了。各种电子产品越来的便宜,与其维修不如买新的。无锡的梦之岛百脑汇,是个店铺都打着芯片级维修的旗号,好的铺位一年十几万,不靠点手段(你懂的)铁定是要亏本的。有技术的维修店,一亩三分地被会做生意的人瓜分。各种手段拉拢客户又各种猛宰。做维修的各种心酸也只有自已知道。

网友A:
楼主其实只需要更换8脚芯片即可,乱刷bios给闹的心慌,但是后面的刷bios过程真心没看懂,为什么分两次刷,什么意思啊,bios分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其实只需要更换8脚芯片即可,乱刷bios给闹的心慌,但是后面的刷bios过程真心没看懂,为什么分两次刷, ...

原机BIOS备份时,只有CODE区域8M的OTP区域为空数据,论坛下载的CODE区域是只支持集显的OTP区域是有数据的。我的理解是刷程序到芯片中可以分2步刷,也是这么操作的。刷了2次,第一次将CODE区域刷好是8M的,第二次将OTP区域刷好据说是4K的。

网友:
以前都是选定一个文件刷一次。从来没在意过OTP的什么东东。本贴的精髓在于从2个程序文件,各取其中的一部份,分2次刷到芯片中。这个办法居然可行。或许有人早已发现,只是我以前不知道罢了。

网友:
云里雾里的,,是说BIOS芯片导致出问题的么,,之前碰到过华硕的一款。原BIOS芯片脚被我搞断了,,随便拿了个相同容量的。刷了五六个BIOS程序都没有用,,最后换了个BIOS芯片才好的

网友:
分两次刷是个好方法

网友:
daou92mb6d0

网友:
后面的BIOS云里雾里的 唉

网友:
楼主走弯路了,所以不能遇见问题就刷BIOS的,刷BIOS还是有一定风险的。建议大家可以拿个芯片刷自己的然后换上,原机的可以拆下来,不行的话直接换回来就行,我以后这么做的。

网友:
最后这句话,说出了维修人员的心声,我深有同感,大赞!

网友:
我 也 遇见 过,联想有的 刷bios可以解决

网友B:
我从来不搞的这么复杂  我都是直接把芯片拆了直接用2R2电阻焊上

网友:
是啊 维修的生存现在是艰难了  我现在的办法就是 同行的活收费比客户的多3-50元  呵呵 竟然也行  贵在活好 服务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从来不搞的这么复杂  我都是直接把芯片拆了直接用2R2电阻焊上

轉換芯片嗎?用電阻可行嗎

网友:
不好搞的  现在 唉

网友:
OTP确实讨厌 我被坑过几次

网友:
我也以为开启信号是高电平,看了你的帖子才知道。

网友:
你这编程器还支持刷某一部分的?我现在几乎不会换BIOS芯片

网友:
bios 可以两次刷的呀

网友:
BIOS 还可以这么刷,没见过。都是高人啊

网友:
楼主修好就好了啊

网友:
RT809也能这样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