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p充电问题

楼主(2017-03-19):
新手 为什么电量有时候能用到百分之1 有时候只能到百分之34十就关机

网友:
三星炸的那会好像在网上就有人提过这个了,不知道是不是苹果的病

网友:
电池已经老化,此贴已终结

网友:
先换一下电池看看是不是电池问题引起的,如果不是电池故障就修充电电路

网友:
温度问题吧,我记得有一批机子就这样,我之前修到个IPAD客户拿来不充电,当年很冷,第二天出太阳,就可以充了

网友:
电池效率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和6s一样有没有胎里问题

网友:
电池问题比较多一点,天气太冷也会这样,过年那几天去老婆娘家,手机天天都是搁被窝里充电的

网友:
换个电池就好了

网友:
换电池试试

网友:
电池问题或者主板电池检测电流问题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