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万能的迅维

楼主(2017-03-19):
请教各位大师,改装一台液晶面板。TMDS信号接口,如何用HDMI 信号中的某一个信号来开关背光?背光开启信号EN 是高电平有效5V,目前是主机休眠 背光不能关闭,或者是主机和显示器正常通信,那一路是高电平?机器休眠后那一路电平消失? 希望各位帮助下 谢谢。

网友:
意思是改装开关?

网友:
这个应该可以,不过要改动驱动板电路

网友:
为什么在HDMI上该这样估计得需要程序支持

网友:
你可以接屏供电做开关信号。

网友A:
这个屏 是TMDS的,也就是说 HDMI 的信号不经过驱动板就能工作,唯独就是这个背光,现在能亮屏,就是在PC休眠的时候 背光不受控制,画面不显示了,背光还亮着,没搞懂HDMI 的哪里路信号 在休眠时会消失?这样就能做一个EN信号 来开启 和关闭背光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屏 是TMDS的,也就是说 HDMI 的信号不经过驱动板就能工作,唯独就是这个背光,现在能亮屏,就是在PC休 ...

不知道你那个液晶屏(PANEL)原来是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?

一般来说,PANEL要解码TMDS信号,对应的前端输出硬件发送过来的信号必须也是TMDS格式。

通常,改装显示器都要有接收显示信号的解码板(驱动板),还要写入与屏对应的程序,然后用这个板把要显示的信息解调成与屏接口对应的传输信号,比如TTL、LVDS、TMDS等,最后才能在PANEL上显示正确的图像。

你现在已经改装后有显示了,就是说你的电脑或显卡上具有TMDS输出接口? 这个问题很重要,因为按你的意思是,你的PC输出的已经是TMDS信号了,所以这个信号不经过驱动板而是直接加到PANEL上,那么背光板你是怎么控制的?

比较常见的是,液晶显示器的背光开启EN信号,是由驱动板控制的,驱动板的这个EN开启与关闭(表现为高、低电平变化),是根据显卡所输入的显示信号有无来决定的。

以VGA接口为例:当驱动板检测到显卡送来正常的显示信号后,内部MCU会根据HS VS这两个信号判断是否有正常的显示信号输入,如果有,则触发EN输出(高或低电平,由具体的电路设定);反之,则驱动板的MCU会认为没有外部输入信号而关闭EN输出,从而关闭背光,同时关闭PANEL供电,整机进入低功耗待机状态。

同理,如果外部输入的是HDMI、TMDS信号,那么,必须先有个电路去解调出让MCU能识别的信号(可以是HS VS,也可以是SDA、SCL),然后才能实现EN背光控制。换句话说,要实现PC对显示器的休眠控制,必须单独增加一个能从这个显示信号中分离出EN控制信号的电路。

从这个角度看,VGA接口改装实现背光EN控制比较简单(利用HS或VS的有无,经过与非电路整形或D类触发器很容易实现),而HDMI、TMDS信号要分离出这个背光EN信号显然比较复杂。

欢迎有经验的师傅们一起讨论,交流!

网友C:
你可以接屏供电做开关信号

你没仔细看楼主的内容吧?
要这么容易还用得上发帖求助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接屏供电做开关信号

你没仔细看楼主的内容吧?
要这么容易还用得上发帖求助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那个液晶屏(PANEL)原来是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?

一般来说,PANEL要解码TMDS信号,对应的前端 ...

层主说的对,不知道楼主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。这个问题的解决,业余条件下,加一个通用板就能解决,拆机的二手驱动板也行,供电 信号,飞上就完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