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s翘基带

楼主(2017-03-19):
基带虚焊翘下来一看傻了,掉了这么多点!!!!!!这还有救么?

网友:
图不清楚,从拍也不中!

网友:
掉点只能接线了,,掉点多了就不好办了

网友:
看不清,能补则补,不行换板。

网友:
找点位图看下把有用的脚接线

网友A:
掉点了,看一下那些是有用点,把有用点补线吧

网友:
高手?还是新手?

网友B:
锡点太小,估计很难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点了,看一下那些是有用点,把有用点补线吧

没有pcb 软件,下了一个打不开,好像是什么版本不符

网友:
这个掉的也多了点吧,难道还没完全受热均匀就撬开了?

网友:
你这是硬撬下来的啊

网友:
换版吧,掉点掉的多了,补上也不太好用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5S基带不好拆,点太小而且胶打太多了

网友:
5s基带CPU有好多都是空点的  不用担心的    只要不掉有用的点 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一般取下来不掉但是去胶会掉很多

网友:
不光掉点,还漏铜啦。

网友:
一看就是新手。

网友:
要补绿油。空点不用管,有用的点飞线接上即可。

网友:
掉这么多 放弃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锡点太小,估计很难搞

这个个还算好搞的,是U的话,补到晕。

网友C:
拿来给我,分分钟把它补好。实地可不是白待的。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拿来给我,分分钟把它补好。实地可不是白待的。哈哈

我是没这么大耐心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