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电源PFC电路不工作维修求助

楼主(2017-03-19):
航嘉电源PFC电路不工作维修求助
电源是我自己的,我经常用它来修台式机主板,因为在电源口带一个小开关,使用方便。功率也大,最大能有450W,有两个独立的6PIN的供电接口,平时试试机器,判断故障,足够了;
偶然有一次用着用着,里面就“嘣”的一声,炸了,拆开一看是两个开关管S极相连的二极管炸了,
换上二极管之后,电压有输出了,可带不起负载,装上风扇都不转,12V只有10V5V只有3.8V,而3.3V是正常的,我一量大电容两端还是只有320VPFC电路没有工作啊。接连我更换了PFC开关管和升压二极管,,PFC电感,CM6800TX芯片,可还是无济于事。
芯片型号
IEA0
IAC
ISENSE
VRMS
SS
VDC
RAMP1
RAMP2
CM6800TX
1.2~1.3V跳变
1.449V
0V
5.3V
1.02V
6.22V
1.46V
0.867V
DC ILIMIT
GND
PWMOUT
PFCOUT
VCC
VREF
VFB
VEAO
0V
0V
0V
1.10V
12V
6.22V
2.09V
2V

上面我实测了芯片的引脚电压,希望能通过内部方框图能摸索出一二,既然12PFCOUT是有输出的,那说明上半部分的工作电压应该是正常的,方框图里的或门,或非门可以理出点逻辑,但是最后一步有一个Q S R,不知道这是什么作用,也曾用过示波器去测量1112的波形,可当我用示波器接地引脚接热地的时候,接一次跳一次闸,通过书本得知,测量热地需要接隔离变压器,因为手上设备有限,没有配备,本人平时修液晶稍微多点,但这PFC电路确实不会,还请论坛里的各位朋友给我点维修思路,小弟在此先谢过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7-3-21 11:14):
电源修好了,感谢各位的指导。谢谢。

网友A:
这电源有主动PFC电路?上个好图瞅瞅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源有主动PFC电路?上个好图瞅瞅!

这不是PFC 电路的吗

网友B:
有一个Q S R,不知道这是什么作用
这个好像是叫  触发器

PFC电源资料比较少

既然6800都换过了 实在不行 就是扫一遍6800 外围元件吧

网友C:
7脚接元器件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一个Q S R,不知道这是什么作用
这个好像是叫  触发器

触发器,OK,收集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7脚接元器件有问题

好的,我待会儿就去查查7脚的外围电路,请问为什么是7脚有问题,能解释一下吗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7脚接元器件有问题

7脚 是气什么作用呢

网友:
Vin OK  比较器         Vin OK  比较器监视PFC 的直流输出电压,并在VFB 上电压少于2.25V 正常   值时禁止PWM 输出,一旦此电压达到2.25V,相应到PFC 输出电容开始充电到其   相应升压电压新的软起动开始。

网友:
14脚电压不对应该是7.5v

网友:
vfb 在2.35-2.75之间正常

网友C:
pin14 Vref : 7.48V
pin15 VFB : 2.50V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pin14 Vref : 7.48V
pin15 VFB : 2.50V

我的Vref:6.22V,Vfb:2.09V,我这两个脚的电压都不对,导致内部工作不正常,是不是应该查7脚RAMP1相连元器件,7脚电压应该也不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Vref:6.22V,Vfb:2.09V,我这两个脚的电压都不对,导致内部工作不正常,是不是应该查7脚RAMP1相连 ...

更换6800看看

网友:
查14脚是否有电容漏电

网友D:
6800我订了两个新的,换了两个拆机的旧的,还是没用,应该不是芯片问题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6800我订了两个新的,换了两个拆机的旧的,还是没用,应该不是芯片问题。

也可能是14脚负载过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可能是14脚负载过大

那我先重点检修14脚相连电路吧,

网友:
14脚的电压异常,正常值为7.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7脚接元器件有问题

回错了,不好意思

网友:
我怎么感觉你这个航嘉电源是山寨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