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F1A55-M LX PLUS REV.1.02 插电源自动触发 屏幕无显示

楼主(2017-03-19):
客户送来一 兼容机,说插电源自动开机  经初步检测主板挂了。跟客户报价 客户同意维修。 话不多说,直奔主题吧!
插电源 检测12V  3.3V  5V 电压 全部跳变.  懒的一个一个检查了,上论坛发现各位师傅说这个板子的I/O爱坏。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开干吧!死马当活马医。
通电自动上电,手按i/o通电,奇迹了插电源没反应,反复多试几次还是一样,最后补焊I/O  接显示器、通电不自动开机了,短接开关、正常开机   跑码!!!!!!!!!!!!!!!! 等半天屏幕不亮、怎么回事 ???????郁闷了       再检..........查眼前一亮  x4  631处理器   要插独显啊!   顺手显卡一插   按开机      久违的华硕LOGO 出现了 。 维修到此结束    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   以后有哪位 同行遇到了不妨一试   第一次发帖 高手勿喷啊!

最后再贡献个亮机BIOS

华硕F1-A55-M LX PLUS REV.1.02.rar

网友:
加焊Io好?估计会返修  应该还是Io旁边的822惹的祸

网友:
我最近也才捡了个这板子~手上没的F71870AD这个IO芯片,io周边的822全换了~现在是一通电主板自动触发,CPU风扇就自动转但不开机不显示,接着去短接开机跳线就能开机显示了,电压都正常。怪了。难道非要换IO??求解答?

网友:
能正常点亮